看这圈圈

楼主(2009-03-10):
如图所示

有没遇到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这个像是覆铜啊?你按快捷键“PO+回车”试试

网友:
这个是ANTIPAD的禁止覆铜区.勾了那个选项会使过孔和通孔器件的焊盘内层隔离环消失.建议不要勾选,容易发生内层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