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励文件中应该如何实现用读取16进制文件的形式读入这些数据?

楼主(2009-03-10):
    在激励文件中应该如何实现用读取16进制文件的形式读入这些数据?

    在写仿真激励方面经验不是非常足

    我想实现的下面的思路设想应该如何去编写呢激励文件呢?

//--data1
       #17857 i_RX=0;<-----起始位
       #17857 i_RX=0;
   #17857 i_RX=0;
       #17857 i_RX=1;
   #17857 i_RX=0;
   #17857 i_RX=0;
   #17857 i_RX=0;
   #17857 i_RX=0;
   #17857 i_RX=0;
       #17857 i_RX=1;<-----奇偶校验位
       #17857 i_RX=1;<-----停止位
       //--data2
   #17857 i_RX=0;<-----起始位
   #17857 i_RX=1;
   #17857 i_RX=0;
       #17857 i_RX=1;
   #17857 i_RX=0;
       #17857 i_RX=1;
   #17857 i_RX=1;
   #17857 i_RX=0;
   #17857 i_RX=1;
       #17857 i_RX=1;<-----奇偶校验位
   #17857 i_RX=1;<-----停止位

       上面的数据是仿真的时候手动写的一个数据读入激励

   在激励文件中应该如何实现用读取16进制文件的形式读入这些数据?能实现连续循环读取数据,直到数据读完为止。

   在数据发送前加上起始位
   在数据读完后加奇偶校验位与停止位

楼主:
    因为上面那个我写的激励文件时用来仿真串口的输入过程

    如果只是简单的测试可能还行

但我想通过这个接口模拟一个文件写道存储器的过程

    想按照1位1位的读16进制文件的方式去实现

    在输出前加起始位,在传完一个字节加校验位与停止位

    思路就是模拟串口发数据的过程

    试着用那系统任务去写
    还是琢磨不透如何写毕比较和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