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pulse从一个时钟域传递到另外一个时钟域。

楼主(2009-03-10):
    如何将一个pulse从一个时钟域传递到另外一个时钟域。
    并思考一下,什么情况下,才能将传递这个pulse,对时钟有什么要求,对pulse有什么要求。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QuartusII的软件手册,上面有对跨时钟域信号的处理。

网友(2009-05-27):
    一般有三中处理方式,好像

网友:
    这个对两边的时钟可以没有任何要求,对脉冲也可以没有任何要求。
接收端检测脉冲的上升沿来检测脉冲即可。
不过如果是高速时钟往低速时钟传递脉冲的话,发送端必须要在发送时把脉冲宽度延长到至少一个低速时钟的宽度,这样才可以保证接收端不把此脉冲当作毛刺过滤掉。

网友:
    补充两点:
    1、需要防止亚稳态传播,在接收端必须用两个寄存器来采样脉冲,防止亚稳态的传播。
    2、检测上升沿的方法:用一个寄存器采样数据,用另外一个寄存器采样前一个寄存器,当前一个寄存器的数据为“1”,后一个寄存器的数据为“0”,即判断有一个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