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Logic删除器件,再通过网表导入到Layout?

楼主(2009-03-10):
我碰到一个情况,就是在Logic删除器件,然后用连接器去更新PCB,但PCB上对应的器件没有删除,
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设置?

网友:
要同步compare一下才可以。如果知道是哪个要删除的话就直接在PCB里面删除好了。

网友:
多看看教程,这个很基础

网友:
上面两位说的方法很对。
但是你的出现问题肯定是有原因的,你可以看下你的错误记录,从那里可以找到你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只有知道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才行,以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要同步compare一下才可以。如果知道是哪个要删除的话就直接在PCB里面删除好了。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人注意到我这里说错了,但是我发现了,这里还是要修改下,同步是Synchronize PCB中的 Synchronize,而不是compare PCB中的compare比较。两者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