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阅读PADS中的一些报表

楼主(2009-03-10):
请教怎么读以下两份报表。第一份如下:
PowerPCB ECO Generator (Version 6.0) 2009-3-10 13:55:06
Copyright (c) 1995-2001 Innoveda,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ASCII reading (part types and decals) - 0 msec
ASCII reading (part types and decals) - 10 msec
Reading the Schematic
WARNING: Signal CHGND has 1 pins
There are 53 parts in the design
There are 29 signals in the design
There are 112 pins in the design
ASCII reading (parts, nets, attributes) - 19 msec
Reading the PCB
There are 53 parts in the design
There are 29 signals in the design
There are 113 pins in the design
ASCII reading (parts, nets, attributes) - 21 msec
Final cost=660
Partitioning - 1 msec
Final Matching - 3 msec
Deleted pins: 13,  Added pins: 14
我只明白其中一部分。请问msec是什么?

第二份如下:
*pads-ECO*
*REMARK*  old file: C:\paDSPwr\LogicFiles\padsnet.asc
*REMARK*  new file: C:\padspwr\LogicFiles\ppcbnet.asc
*REMARK*  created by ECOGEN (Version 6.0) on 2009-3-10 13:55:06
PART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Ref-des Part-typeecal                           Ref-des Part-typeecal
R5   07010711R1W                                R5   R2W-200:R2W-200
Q2   J5027-R:J5027-R                              Q2   TO-220-3XA:TO-220-3XA
D2   STPR1620CT:TO-220AB-STPR1620CT               <none>
P1   TPAD-5-3.5MM                               P1   TPAD-5-3.5MMAA
<none>                                            Q3   TO-220AB:TO-220AB
NET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none>                                            $$$1
<none>                                            $$$10333
<none>                                            $$$17122
<none>                                            $$$2
SWAPPED GATE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SWAPPED PIN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UNMATCHED NET PINS IN Schematic
-------------------------------
$$$10246            R5.1 Q2.2
$$$10333            C21.2 R5.2
$$$17122            R2.1 J3.1
$$$21225            Q2.3
$$$6682             R2.2
$$$8119             D2.1 D2.2 U3.6
+30V                D2.3
CHGND               J3.3
UNMATCHED NET PINS IN PCB
-------------------------
$$$1                Q3.1 Q3.2 U3.6
$$$10246            R5.2 Q2.3
$$$10333            R5.1 C21.2
$$$17122            J3.1 R2.2
$$$2                P1.1 J3.3
$$$21225            Q2.2
$$$6682             R2.1
+30V                Q3.3
ATTRIBUTE DIFFERENCES
---------------------
Attribute Level [ Schematic Parent -> PCB Parent ]
          Attribute Name           Schematic Value          PCB Value

谁能帮我解读一下么?谢谢

楼主:
怎么会出现笑脸?不是我加的,可能是冒号:的缘故。不好意思

楼主:
没人帮忙看看哦

网友:
msec是毫秒

网友:
第二个这个是说你的设计存在的问题,网表和PCB的网络不一致,这个不会看不懂吧?
1,R5,Q2,D2,P1在原理图里和PCB里的器件封装信息不一致
2,PCB上比原理图多出了4个网络
3,你在PCB里的网络连接关系和原理图发生了变化。

楼主:
回复6楼:不是完全懂。是直接在PCB DECAL里面改封装的缘故,应该问题不大哦。

网友:
这个你还是注意一下,有时候可能一时的大意,你的设计就出问题了,呵呵

楼主:
恩,还好,还要评审。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