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2007中如何设置阻抗?

楼主(2009-03-10):
pads2007 LAYOUT中 如何设置走线的阻抗、容抗和长度?

网友:
???
PADS2007可以吗?没发现,一般都是用别的工具算吧?可以直接计算吗?我一般用的SI 9000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从网上下载过AMD北京的工程人员画的一款板子里面设置好了阻抗。我想应该是在setup-net rule中设定的吧。不过不敢确定。计算到没发现在那里有。

网友:
恩,我们一般也是借助与SI9000这个软件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