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转 Cadence

楼主(2009-03-10):
我在将以前用protel 99 SE 的原理图转换到cadence CIS中的时候,所以器件的封装信息都丢失了,只能够一个个的添加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比较快,呵呵,我的原理图里面的元器件有472个呢。

网友:
在Capture中所有的器件都加上一个你库中能唯一识别的属性,然后对整个原理图Part Manager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导出Protel的BOM表在Excel中打开并排序,包含封装信息
然后再在Capture中集体编辑属性,导出到EXCEL中排序就可以复制粘贴了

网友:
Protel 99 SE 的原理图转换到Cadence CIS,能具体说说怎么转换么,小弟都是土鳖似的再画一边

网友:
导出Protel的BOM表在Excel中打开并排序,包含封装信息
然后再在Capture中集体编辑属性,导出到EXCEL中排序就可以复制粘贴了
引用 网友A:

讲再详细一点就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好像没有办法在整体编辑的时候使用复制粘贴的命令。

网友:
首先要清楚分配的PCB Footprint属性中的值是照搬protel中的封装名称,还是你要影射Capture CIS中的元件,使用数据库中的封装名称
如果是前者,照搬原来的封装名称,如下步骤:
在Capture中全部选中器件进行编辑,出现Browse spreadsheet栏,
然后单击左上角一格全部选中,ctrl + insert复制,并粘贴到excel中,然后在excel中进行编辑

编辑好PCB Footprint属性后,注意要取消排序,即恢复到原来的顺序。
单独复制excel中的pcb footprint一栏的值到Browse spreadsheet中的pcb footprint一列(先全部选中再ctrl + V

如果要关联CIS的话就赋予数据库中唯一的属性,一一对应后part manager就可以了,footprint值自动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