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追加显示器件的val

楼主(2009-03-10):
因开始做库时,阻容器件未添加val,现在想在已布好线的印制板上显示val,不知有什么办法,自动一次添加所有器件的val.谢谢!!

网友:
我问过的结果是~得在所用封装里逐个添加。然后更新封装。而且要选中reset symbol text loctions。这样可以在已有的板子里显示val。在新板子里不涉及reset的问题..

楼主:
感谢btgcht兄,我已改好我的板子。总结方法如下:
1、首先在编辑symbol的方式下,打开需要更改的symbol,在Class-----ComponentsValue;subclass------silscreen_top下 添加LaberRefDds为val
2、在Layerout方式,选择place----updatasymbol
3、选择需要更改的package  symbol,勾选reset symbol text loctions
4、Refresh
5、显示Class-----ComponentsValue;subclass------silscreen_top
6、完毕
再次感谢btgc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