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间距问题

楼主(2009-03-10):
请问覆铜时与导线和焊盘的间距该设多少哩,我底层和顶层都覆铜。4层板谢谢

楼主:
20mil是不是小了点阿

网友:
我最小设过14mil的!再小焊接的时候会出问题!
20mil够用了!

网友:
我一般比布线安全距离大一点!(比如布线0.254mm,铺铜就用0.381mm)

网友:
0.3mm以上就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从隔热的性能来讲,建议焊盘与覆铜之间的间距>20mil(0.5mm),焊盘与覆铜之间的连接线线径<16mil(0.4mm).

楼主:
晕我设30mil了

网友:
0.5mm

网友(2009-04-29):
安全间距的2倍。

网友:
那安全间距一般设为多少合适呢?
我是指一般情况下

网友(2009-06-16):
    0.3MM

网友(2009-10-24):
    和安全间距一样都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设计的PCB线是30A的电流,该如何设计覆铜与焊盘的间距呢?覆铜与焊盘之间的连接应取几mil呢(老板让设计成两层板)

网友(2009-12-30):
    怎么设置几种不同的铺铜间距呢?可以设置几个间距的吧!!再研究一下!!

网友(2010-04-06):
30A的电流,什么机啊,太猛了点吧

网友B:
这个跟板子的电压有关系,普通板子24V以下的,0.3MM就够了
48V以下做到1MM
220V以下尽量做到2.5MM
380V以下尽量做到3.2MM
你们应该要明白:电流跟间距关系不大,主要跟线宽、过孔以及焊盘大小,铜厚,介质材料有关
                电压为了满足EMC,要控制爬电间距,以上是IPC规范里的爬电间距要求。

网友(2011-04-14):
这问题值得深思

网友(2011-07-29):
     如果做5V信号板,覆铜和导线距离做成10mil可不可以?我觉得覆铜离信号线越近越有助于抗干扰,有人说这个和阻抗匹配有关。不知哪个大虾能出来解答。

网友:
一半设置铺铜间距应大于0.3MM,,还有铺铜尽量把死铜去掉,小于0.3MM容易出现连锡。。。。

网友:
我们都用30mil  作出的板子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板子的电压有关系,普通板子24V以下的,0.3MM就够了
48V以下做到1MM
220V以下尽量做到2.5MM

这个回答比较全面。欣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