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布线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最近刚学习protel99SE 我想请教大家几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我在画PCB板时因为元件有插针式封装还有表贴式封装,我想把插针封装的元件放在一面,把表贴封装的元件放在焊接面,这样也是只有一面走铜线,请问这样可以做吗?这是单面板吗?还有因为是在焊接面布线,铜摸走线是蓝颜色的,可表贴封装的元件的焊盘是红色的,红色表示元件面,而我却是把表贴元件放焊接面的,要不要把表贴元件的焊盘改成蓝色的?谢谢大家了,希望知道的朋友能帮帮忙!

网友:
你把插装的放背面不久可以了?有那么麻烦吗?颜色只是为了你看,不习惯你可以改,这个没有什么强制的要求吧?你为什么要改你的焊盘颜色呢?只要确定你的表贴元件放在了焊接面,用什么颜色显示有那么重要吗?

楼主:
怎么设置才能把表贴元件放在焊接面?双击元件时弹出的对话框有Properties   Designtor  Comment 三个选项,里面都有选择在哪一层的,我不知道在哪个里面选择焊接层

网友:
你还是看看教材把!论坛里面有很多,画板首先要明白每层的定义功能,以你现在的水平我很难给你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