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Allegro裡面改變Line或者TEXT的Class and subcalss?

楼主(2009-03-10):
如題,我在畫零件封裝時選錯也Line(即零件件邊框)的Class,本來是應該選擇Package Geomatry下面的Silkscreen top卻選成了Board Geomatry下面的Silkscreen top,如果不重新畫的情況下能改直接改變subClass嗎?好像用Change不能,我用的是allegro15.2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自己顶下自己

楼主:
如题,我在画零件封装时选错也Line(即零件件边框)的Class,本来是应该选择Package Geomatry下面的Silkscreen top却选成了Board Geomatry下面的Silkscreen top,如果不重新画的情况下能改直接改变subClass吗?好像用Change不能,我用的是Allegro15.2

网友(2012-08-06):
同求哈 这两种的区别我还不懂额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