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令人抓狂啊!

楼主(2009-03-10):
boardstation每次安装都有问题,删除一次比安装还久,我情愿重装系统也不去卸载它!!ee也是,兼容性没得说,谁叫我们用的是vista!看来很多人用allegro还是有原因的,起码在各个平台上的兼容能力强太多了!mentor真该好好反省一下

网友:
allegro确实不错,但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自私,导入的文件很难导出。因为这个原因,很多高手不用它,因为真正的高手是需要将文件导出成任何格式文件供不同的人来查看使用。所以就只会选择兼容性好的工具了。一个是要兼容尽可能的SCH,还要兼容最多的PCB格式文件。当然,固执地说,只会allegro的人更本不算PCB高手,最多算是会一点。所谓破万卷书,行万里路。阅历丰富才能面面俱到。技术也是一样

楼主:
大侠留步!我看了exp2005的教程开始就来个什么配置脚本!而且还很多,但是我在ee2007的相应文件夹里面找死找不到!什么原因?

网友:
好像是不需要的啊,只需配置好LICENSE就可以的,你看到的是PCB技术网上发表的关于EN工具使用方法吧;
以下就是复制到记事本中另存为.reg文件再运行就可以,前提是你的LICENSE 文件是放在下面设置的路径里(D:\PADS2007\license\license.txt),当然你也可以更改它;如果你已经成功运行了PADS2007,那么在安装wg2005或ee2007时,就不用安装LICENSE了。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Environment]
"MGLS_LICENSE_FILE"="D:\PADS2007\license\license.txt;
"NUMBER_OF_PROCESSORS"="1"

对于EN,先要安装好OS,再装软件,也是只需要配置好2个变量就可以的;建议你不要学EN,使用的公司极少,为何?从使用EN的公司出来后就没地儿混了,我倒是有EN2004安装光盘,可惜多久不整它了。

楼主:
en那样的古董看了界面就完全没有想学的念头了!!ee2007.3安装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用,就是看到教程上有databook的配置过程,要求有cfg配置文件,那个文件夹倒是有,就是里面没有配置文件,教程上说是有的,搞的我一塌糊涂!先前接触过一阵子allegro,虽然教程也是比较旧的,但是仔细找还是可以找到相关选项,可以说变化不大!但是ee2007.3感觉和exp2005有极大的不同!!学起来很费劲!还有,en不是要配置环境变量的吗??感觉是bsxe2007.2的和en2004不一样!环境变量不对,配置方法也不对!!

网友:
ee2007.3就像一条毒蛇,被它碰过的文件会带来无穷的烦恼,大家千万注意了,输出的GERBER文件需要CAM350V10才能顺利打开,而且文件特别大。其它的问题还需要大家一起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