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orcad capture 的title blocks 里面更改添加图片logo?

楼主(2009-03-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将TITLE BLOCK的LIBRARY粘贴到一个新建的LIBRARY目录下,然后打开编辑,将需要的LOGO存为BMP格式,QQ截取的那种就可以,然后在编辑状态下选择PLACE选择PICTURE,选定你的LOGO,然后进行大小调整,将TITLE BLOCK该添的添完,保存,导入到你的PROJECT里。

网友:
好东西呀  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