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一芯片的名称画图如何调出这个芯片库文件

楼主(2009-03-10):
我是个新手,问个简单点的问题,谢谢大家啦
我知道一芯片的名称,画图如何调出这个芯片库文件啊?
比如常用的STC 89C51RC,它应该是在哪个库文件里面呢,画原理图的时候?

网友:
我一般是在library里面搜索*89C51*,就可以找到包含该器件的库了。熟悉的话,可以直接在对应的芯片公司的集成库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