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查处元器件所在的库

楼主(2009-03-10):
我是个新手,问个简单点的问题,谢谢大家啦
我知道一芯片的名称,画图如何调出这个芯片库文件啊?
比如常用的STC 89C51RC,它应该是在哪个库文件里面呢,画原理图的时候?

网友:
用本地搜索的功能,先找一下...

网友:
自己看IC datasheet 做一个出来最方便!

网友:
STC 89C51RC这个芯片在Altium Designer好像没有吧.
建议按楼上说的自己做一个,也就两三分钟的事,搜索的话可能还要等个几分钟最后没搜到就没效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