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自己绘制元件使用的问题(28针的元件怎么在原理图上只有显示26针)

楼主(2009-03-11):
请问各位大侠,在pads logic中教程中绘制的元件87C256本来是28pins的元件,为什么按照教程上绘制的原理图,在使用时只有26pins,没有了14号的GND引脚和28号的VCC +5v的引脚呢?没有这两个引脚,在绘制电路原理图是怎样给它实现接地和接电源呢?6 {+ s! [* d- `
先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蛮简单,打开PADS-POWERLOGIC-->然后TOOLS--->PART EDIT-->点那个图标EDIT  ELECTRICAL-->在GATES和SIGNAL这两个选项卡里面作一定修改就可以。你试试。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要给14号的GND引脚和28号的VCC +5v的引脚在pin group栏下使用Gate-A不使用singal pin?

网友:
对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