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2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大家好:
    在用quartus2进行编译下载过程中,在Compile Design 过程中,出现错误,具体如下:
    1.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M570T100C5 device
    2.Error: Quartus II Fitter was unsuccessful. 1 error, 1 warning
      (1)Error: Peak virtual memory: 151 megabytes
      (2) Error: Processing ended: Wed Mar 11 09:20:21 2009
      (3) Error: Elapsed time: 00:00:01
      (4) Error: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1

    3.Error: Quartus II Full Compilation was unsuccessful. 3 errors, 45 warnings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你使用的license不支持EPM570T100C5,更换licence文件

网友:
对呀
把那个错误翻译成中文就很清楚了啊

网友(2010-05-24):
    没破解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