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的困惑—求教

楼主(2009-03-11):
最近在画板子的时候突然有点疑惑:我每次精心的把地线给走好之后,最后还要拉个框子敷铜(地网络)。反正敷铜总是地的一种形式,并充满了板子。那我之前做的布地线的工作还有意义吗?
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呵呵

网友:
有意义,先把地线布好,可以确保地线有足够的宽度。如果先走完信号线,再直接敷地,可能出现地的铜皮比较细的情况。

楼主:
哦  现在明白多了  感谢LS两位的指教

网友:
对,是这个道理。

网友:
我的习惯是不连接地线
回头覆铜后在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