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铜大家都有连网络吗?

楼主(2009-03-11):
请问大家露铜都是怎么处理的?是连到地网络上还是没有任何网络?要是连到地,会不会对信号造成干扰?谢谢!

网友:
不同的设计要求不一样,看你的系统设计要求了,要是屏蔽壳露铜的话,建议你连接到地,但是如果你的系统地和你的机箱地有特殊要求的话就得注意了

楼主:
如果是散热用的露铜呢?不是在机壳上,而是在pcb板上。给芯片散热用的

网友:
都可以~~~板上地或者不连不连网络

网友:
在阻焊开窗的sold mask层你是不需要连网络的,但是没有网络的铜你只能铺COPPER,不然出加工文件时会出问题的

网友:
在阻焊开窗的sold mask层你是不需要连网络的,但是没有网络的铜你只能铺COPPER,不然出加工文件时会出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COPPER是指什么?不就是铜吗?想不明白~~
o不是钻牛角尖!!

网友:
COPPER分很多种,pads里面这个copper是装指静态铜皮!

网友(2009-05-12):
阻焊开窗是什么意思?新手不明白

网友:
就是我们常说的露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