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S的SCLK与LRCK的疑问

楼主(2009-03-11):
    I2S的SCLK与LRCK的疑问

例如取样率是48khz
bit位是24

    那么用于SCLK的频率是不是就是=2*48*24=2034khz?
    LRCK就是48khz
那么有个不清楚的地方就是
以左通道为例,使用i2s模式,从第二个开始,每个SCLK下降沿的地方会有个数据输出,那么当输出完24位数据后,其余的就不发送数据了?
    在我读取一个wav格式文件,做数据并串转换的时候在周期的读取控制时序上是那个来实现呢?
    芯片使用的是WM8731

楼主:
    有个地方我理解错了

这里应该是SCLK=2*48*32=3072khz?

    如果使用i2s格式 支持32位
    而i2s模式是从第二个时钟开始取数据,
在LRCK的通道内有32个SCLK时钟

那么这样传数据的话,最后的一位传导哪里去了呢?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Altera的开发板,正在写I2C的code,还没有研究到你那么深的层度,帮不上你了。

网友(2018-10-16):
    好像没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