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覆铜?~~~~~~~~~~

楼主(2009-03-11):
(图片)

网友:
楼主怎么把那些管脚显示为绿色的?望赐教

楼主:
在颜色设置里调的呀,调选择的颜色色为绿色这个应该知道吧

楼主:
都灌铜NN次了还是没有灌到全部的地,真搞不懂呀

网友:
你用flood over试试?

楼主:
FLOOD OVER 只对通孔的焊盘起作用,因为我哪个是贴片的,用了还是有些脚不能连上,
还想请教怎么处理哪里过铜后不连接的脚是不是要加走线连通它呢呢?

网友:
??焊盘也可以啊!你把shape复选框里面的rectangle选中,选择flood over!

网友:
楼上正解,复选框是对三个分别设置的

楼主:
红色框内各项用途是怎么的?

楼主:
还有个就是怎么查看CAM PLANE层已经接到地网络了,因为我定义层的时候把地设为了GND网络

网友:
在层设置里面,你设置了CAM PLANE的net是gnd就可以了

楼主:
除了地以外电源要不要过铜呀

网友:
???什么意思?
一般我不建议你用CAM PLANE,我一般喜欢用split/mixed,可以整平面铺铜,也可以分割,关键是非常直观,铜皮是什么样子你出的gerber就是什么样子,不容易出错,呵呵

楼主:
是呀,我也觉得CAM PLANE,对现在来说没什么大的用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