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虾

楼主(2009-03-11):
小弟是新手,刚学protel 99 SE 不久就遇到难题了请教论坛里的大虾们,小弟手工布线的时候怎么画出来的线都是绿色的,都分不清是顶层还是底层了,小弟有什么设置错了吗?还有板上单独画了两跟电源和地,具体引出使用时为什么要加焊盘了?(我书上都这么画的)

网友:
加焊盘是为了焊线吧。如果线是绿色,是不是安全间距设置不对?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贴张图来看看

楼主:
我截了图,贴不上来???   我果然很菜很强大

网友:
假如你没有更改过颜色的设置,绿色通常代表错误。 如果线是绿色,通常有三种可能: 1 网络标号不同的线连在一起了。  2  网络标号不同的线距离过近   3 线宽超出了规则中设置的范围。        对于1 ,建议点开相邻的两段绿线,看看网络标号是否相同。   对于2 ,把一条线周围的其他线和焊盘都删了,看看是否不绿了。  对于3  更改线宽到15mil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