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层和paste层什么时候设置呀?

楼主(2009-03-11):
是布线时候就设置呢还是布完线再统一设置呢??
菜鸟请教
各位请指点
谢谢了

楼主:
或者是采取默认的设置就可以了呢
我以前做一个双层板就没有设置这些东西

网友:
默认的设置?不行吧?
soldmask层又叫阻焊层,里面只能有你要露的铜皮和器件的焊盘,也就是你想在板子上露出来的铜。
paste层又叫钢网层,只能有SMD器件的焊盘。

网友(2009-06-16):
sold mask
paste mask    先后设置都可以  出GERBOR 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有这几层的

网友(2021-08-06):
导出gerber的时候两个层都要用到

网友:
    用的什么EDA软件画的?也不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