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中如何使用skill读取元件value

楼主(2009-03-11):
比如电阻阻值?
symbol:R1 如何得到阻值呢?
有人知道相关的函数吗??
谢谢~~

网友:
查allegro手册,有个skill的函数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大姐 帮帮忙
我没查到才在这里发问的

网友:
algroskill.pdf 在里面找

网友:
如果没有直接实现的函数  就需要做组合了

网友:
;Component
Comp = car(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ValueProp
ValueProp = Comp->compdef->prop->VALUE

网友(2016-01-13):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2018-08-15):
读取器件value干啥,不是可以直接在读取器件信息时候看到value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