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CLASS之间change line的一个方法

楼主(2009-03-12):
allegro本身的CHANGE只能针对同一CLASS有效,当然可以使用skill实现,不过下面介绍一个通用的方法:
1.将需要改变层面的line,利用sub-drawing导出来,比如,导出的文件为1.clp.
2.使用写字板或者其它文字编辑工具打开1.clp,如下:找到蓝色部分(表示层面),改为你需要的变更到的层面,注意格式为CLASS/SUBCLASS.然后保存,如果有多个,可以使用替换,然后保存。

_clp_path  = (_clpPathStart (list (_clpAdjustPt 2874.02:1143.06 _clp_cinfo))
 (_clpMKSConvert 0.0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_path  = (_clpPathLine _clp_path (_clpMKSConvert 0.000000 _clp_cinfo->t_from_units
 _clp_cinfo->t_to_units) (_clpAdjustPt 1397.64:1143.06 _clp_cinfo))
_clpPl = list(
list("CLIP_DRAWING" _clp_clip_prop_value))
_clp_dbid = _clpDBCreatePath(_clp_path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line _clp_sym _clpPl)
_clpPl = nil

3.然后再导入sub-drawing,删除原来层面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经常用这个方法画特殊板框的anti-etch,呵呵

楼主:
    我们经常用这个方法画特殊板框的anti-etch,呵呵
引用 网友A:

学习的同时也要想到贡献。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是,只是刚好看到楼主的帖子,才想到了这个,呵呵

网友:
    請問這個只能用在line 嗎? shape 可以用嗎?

楼主:
    SHAPE可以直接COPY。当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
    不错,打印成pdf收藏了。

网友:
    因為我要利用零件文字框,上下20MIL 做VIA KEEPOUT OUT 所以要先做成EATH 然後才能Z-COPY 成 VIA KEEPOUT OUT, 如果可以直接轉換 那就真的比較快速,不用一直轉來轉去

网友(2009-10-16):
    好麻烦啊

网友:
    超级麻烦

网友:
    果然是牛人!支持一下!

网友:
    在学习之时 亦不要忘记贡献

网友(2009-12-25):
    方法很直接,谢谢分享。

网友B(2011-09-14):
    这个方法挺好,但请问下,如果要设置比之前的CLASS内缩或外扩点,这个尺寸在哪设置啊?

网友(2013-11-24):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挺好,但请问下,如果要设置比之前的CLASS内缩或外扩点,这个尺寸在哪设置啊?

我只知道可以对Shape 的尺寸缩放,你可以先Compose 成Shape,再Z-copy 进行缩放,再De-compose。

网友(2015-07-31):
非常感谢楼主,我正在将logo导入allegro,使用IPF导入后,在MANUFACTURING/PEN3层,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能change到SILKSCREEN_TOP层,看到楼主的帖子后,终于解决了。多谢!对于我这样的新手真的很有用。

网友(2018-04-09):
    正好急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