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片覆铜不避让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12):
负片覆铜不避让是怎么回事?有没会的哦?新手真惨哦,因为不会,还有些资料不让看。

网友:
提问之前可以试着先搜索一下。

楼主:
我找了很多办法,不能解决呀,包括上面说的呀,还是不行呀。麻烦了。怎么办呢?

网友:
把铜箔改成静态的就可以避了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铜箔是静态,改为动态的就没有问题,或者是在做封装的时候没有插入plane层的定义。

网友:
规则里看看设置 是否正确 有次我们同事 把shape和pin ,via的间距都是设定的0,铜也无法避开

网友:
负片不避让就对了。

楼主:
负片不避让时,过孔/通孔都报错误呀,设置了的。特奇怪,上次看了一份资料上面讲的是正片分割,我试了好像也不避让,只是在分割线上的要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