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网线怎么了?

楼主(2009-03-12):
(图片)

网友:
是不是你还有这个网络的PIN没有连完啊?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有时极个别的网络就是连接不上,我认为是软件的BUG!不知道别人有解决的没有?关注!

网友:
我觉得是软件不够智能。如果先把那些鼠线连好再铺铜就可以了。如果连完线后还会显示鼠线,就可能是某些管脚附近有未删干净的小线头,先Ctrl+M,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小线头。

其实如果DRC检查无误了,直接在颜色设置中把鼠线关掉算了。眼不见,心不乱。呵呵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清净,呵呵

网友:
PADS的特色和BUG

网友:
JIMMY讲解相当的独到啊,哈哈

网友:
地网络还是需要每个脚都拉出个过孔才能保证没有这些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