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输出有水纹波,是否和LAYOUT有关?请帮忙分析

楼主(2009-03-12):
最近用EPSON公司的S1D13506来做设备的显示控制器,希望能够在LCD和CRT端同时输出图像,但是无论驱动程序怎么调整,VGA端的输出总是有水纹波。设计中LCD的刷新频率为 35hz,CRT(640*480)的刷新频率为60hz。
仔细察看了公司其他产品的VGA部分的LAYOUT,发现有问题的产品和其他产品相比在LAYOUT方面主要有以下不同:
(1)VGA信号的R、G、B信号之间的走线没有包地,同样的,VRTC和HRTC的走线也没有包地。
(2)设计为8层板,VGA信号的5根信号的走线位于mid-layer2层,两侧的mid-layer1中的对应位置为GND平面,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另外一侧的mid-layer3被分割为了GND和+3.3Vmcu平面,而且+3.3VMcu平面的区域包括了mid-layer2中VGA信号走线的对应区域。
请设计过VGA显示的朋友帮忙看看,我觉得这样的LAYOUT可能会有问题,因为这样一来VGA的信号处于电源平面和地平面之间,电流从电源平面留向地平面的时候是否会对VGA信号产生干扰?
因为从另外两款vga输出信号良好的设计来看,他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VGA信号走线的上下两层平面都是地平面,并没有出现电源平面靠近的情况,而且在VGA走线附近都用通孔增强了两层地平面的连接,起到了良好的屏蔽作用。

小弟上传两张效果图上去,请大家看看,谢谢.注意画面的左侧,有白色的几根比较粗的纹路。

网友:
    是的RGB信号最好能屏蔽下,不要受到干扰;
    同时电源也要很稳定,纹波要小;
    接地要良好;
屏的水波纹主要由于以上原因引起。

网友:
    VGA信号走线的上下两层平面都是地平面,并没有出现电源平面靠近的情况,而且在VGA走线附近都用通孔增强了两层地平面的连接,起到了良好的屏蔽,这是其一,另外你测试一下干扰的频率,看源头是什么,如果是开关电源引起的话,就要处理电源的地干扰了

楼主:
    VGA信号走线的上下两层平面都是地平面,并没有出现电源平面靠近的情况,而且在VGA走线附近都用通孔增强了两层地平面的连接,起到了良好的屏蔽,这是其一,另外你测试一下干扰的频率,看源头是什么,如果是开关电源引起的 ...
引用 网友A:

请问干扰的频率如何测量?测量哪根信号线?

楼主:
    是的RGB信号最好能屏蔽下,不要受到干扰;
同时电源也要很稳定,纹波要小;
    接地要良好;
    屏的水波纹主要由于以上原因引起。
引用 网友B:

    关于上面提到的电源+3.3VMCU,用示波器测量到临近RGB走线处的纹波的峰峰值大概有120mv左右,这样的纹波是否足以对VGA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
    我以前也是做图像处理的,这个情况很容易解决。
    1.先断开CRT或者LCD任意一路,看水波纹是否消失。
      如果消失的话,可以在不同的输入端用BUFF(8183)隔开,避免之间的串扰。
2.弱上拉H信号,因为软件的相位检测是靠H的电流得来的

楼主:
    我以前也是做图像处理的,这个情况很容易解决。
1.先断开CRT或者LCD任意一路,看水波纹是否消失。
      如果消失的话,可以在不同的输入端用BUFF(8183)隔开,避免之间的串扰。
2.弱上拉H信号,因为软件的相位检测是 ...
引用 网友C:

谢谢,关于建议1,我使用的显示控制芯片是S1D13506,显示芯片由SHARP的一款ARM控制。通过设置S1D13506的寄存器可以设置显示模式为CRT only、LCD only和EISD(CRT和LCD都显示),在实验的时候我通过设置寄存器将显示模式设置成了CRT only和EISD,效果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估计不是LCD和CRT之间的相互干扰。
关于建议2,你指的是在H稍描信号上弱上拉一个电阻吗?这里所指的相位检测的软件是指CRT显示器里面的软件?

网友:
    关于RGB走线跨分割的问题要要考虑,就是参考层换平面了,电源和地。那么回流路径比较大,易受干扰。

还有就是测量RGB信号的频谱分量,看里面的频谱分量主要是什么组成的,能量比较大的都是哪些?

如果是电源,可以测量汶波,如果可能用外部电源模块测试,看情况是否有改善,变坏也行,主要看干扰源是什么,其他的慢慢尝试。

楼主:
    关于RGB走线跨分割的问题要要考虑,就是参考层换平面了,电源和地。那么回流路径比较大,易受干扰。

还有就是测量RGB信号的频谱分量,看里面的频谱分量主要是什么组成的,能量比较大的都是哪些?

    如果是电源, ...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想问的是,除了RGB信号以外,HRTC和VRTC收到干扰的可能性大吗?这两组不同的信号收到干扰时图像分别会出现怎样的异常?
    如果要用频谱仪测量RGB信号,应该怎么接?RGB信号中有直流分量吗?

楼主:
    根据目前的情况,计划出一版试验板,对RGB和HRTC、VRTC的LAYOUT先做相应的改进,避免以前跨分割走线的情况。
    9#大哥建议的利用外部电源模块测试,正在考虑其可行性,因为PCB上有ARM和FPGA,FPGA的+1.8V电压和+3.3V电压在上电顺序上要求+1.8v内核电压先上电。

网友:
    这是我的D-SUB出线,你参考一下~

网友(2009-04-24):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VGA和LCD并联在一起用一组视频信号,VGA和LCD和同时使用有图像有轮廓线,如果用一路就没有,后来查明原因是LCD的连接线(fpc)太长引起的,可能是信号的放射引起,LCD的连接线剪短就没问题了。楼主如果不是VGA和LCD之间的干扰,就要查查其他原因了,信号线RGB的走线要基本等长

网友(2009-05-30):
    VGARGB三条线的滤波很重要,还有就是电源的峰峰值你的有120mv这个肯定是不行的。我走了几个产品的VGA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2009-08-07):
    请问,是否可以用VESA的标准来验证,是不是满足VESA的标准就应该没有水波纹

网友:
VGA信号应该都是要满足VESA标准的。
我现在也一直被水波纹困扰,信号已经调试到满足VESA标准,可还是有水波纹。
现在推测可能是电源干扰

网友(2014-11-24):
    应该没那么邪乎吧。建议是否跨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