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规则设置

楼主(2009-03-12):
请教,我在用DXP走线时我已经在规则里设置了单个的网络宽度,比如对VCC设置1mm,其他的都是设置的0.5mm,实际走线时规则没有用,VCC还是0.5MM,请叫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三个值都设的是1mm呢

网友:
使用的时候有个选择,是按规则,还是自定义

楼主:
我是三个值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对单个的网络也设置了宽度,走线时我设置单个网络规则没有作用.4 b3 ], Z, @2 _: j
请教:fengredsky 在那里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