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不能都来谈一些关于PI电源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这里有个关于PI的小资料,先发上来大家看看,希望大家以后能多谈谈PI,呵呵

楼主:
电源完整性概念

    简单地讲,电源完整性是指特定电源与理想状态的接近程度,具体取决于电源的自然特性。对于家用设备电源来说,主要关心的是电压幅度和频率,即不管附近的负荷和用电限制如何变化,电压幅度和频率能够保持多大的稳定性。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当大型空调或电冰箱压缩机启动时灯会变暗,这就是电源完整性的劣化现象。

    集成电路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它们一般使用几伏到1伏的直流电源。通过了解IC的部分电路在打开和关闭以及增加和减少功能时,在这一恒定电压上产生的降压和过冲,就能很好地理解IC的电源完整性。对于优秀的电源完整性而言,重要的是供电电压差值中发生的降压和过冲或瞬时(和静态)变化保持在很小的范围内,比如标称值的5%,从而使集成电路保持可预测的性能。

    IC电源网格中供电电压变化的主要成份是IR压降和L×(di/dt),虽然其他噪声成份有时也会占主导地位,比如传播和反射噪声以及谐振噪声等。目前EDA行业的分析工具采用IR压降变异方法来分析集成电路各个部分的电压下降。随着工艺尺寸的不断缩小,相对重要的电源完整性噪声成份也在快速变化,主要是因为目前的大多数集成电路通过含有电路开关电流的二进制运算发挥功能,并与时钟信号同步。随着工艺向纳米级发展,这些开关速度将迅速提高,相应就提高了片上的di/dt,因此现在必须检查‘总的电源完整性’,包括L×(di/dt)和其他电磁效应,而不仅只是IR压降或它的派生因素。

网友:
讲得很好
通俗易懂
赞一个

网友:
对于PI的仿真,采用SIWAVE和SPEED2000比较好,我目前在做纯3D建模来研究PI问题,建议如果做PI研究,不要趟这浑水,还是实实在在地用SIWAVE\NEXXIM\HFSS结合主流画板软件allegro、Expedition 做好芯片级、PCB级的仿真较好。
这类问题,理论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增加仿真验证,调试的经验,我觉得更重要。
千万不要拘泥于理论和算法,例如研究PI问题的比较经典的PEEC、MTL、FEM,以及目前很火的FDTD,这些算法不要去研究。会走火入魔的。
我就是个失败的教训。

网友:
对于PI的仿真,采用SIWAVE和SPEED2000比较好,我目前在做纯3D建模来研究PI问题,建议如果做PI研究,不要趟这浑水,还是实实在在地用SIWAVE\NEXXIM\HFSS结合主流画板软件allegro、Expedition 做好芯片级、PCB级的仿真 ...
引用 网友A:

术业有专攻

楼主:
现在PI比较缺乏,做SI的人太多了,呜呜!

网友:
对于PI的仿真,采用SIWAVE和SPEED2000比较好,我目前在做纯3D建模来研究PI问题,建议如果做PI研究,不要趟这浑水,还是实实在在地用SIWAVE\NEXXIM\HFSS结合主流画板软件allegro、Expedition 做好芯片级、PCB级的仿真 ...
引用 网友A:

没错!!!

确实需要一个清晰的定位,搞清自己是属于EDA软件业还是工程界,非常重要,不然会成欧阳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