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2):
1、当焊盘与过孔重叠时,过孔没显示看不到,要到FITER里面设一下,选中后才能看到,刷新一下又没了,怎么能让过孔一直显示呢?
2、拉线时,只有与选中的点最近的才有鼠线,可以让同一网络的鼠线全部显示吗?

网友:
两个问题似乎都无解吧?留个记号,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1,这是不规范的设计习惯。但可以用不同的color区分开。将via用比较深的color/

2,ctrl+enter,进入design界面可以设置,拉线时同一网络高亮显示。

网友:
个人感觉啊,如果用一下O这个快捷命令会对你分清楚焊盘和孔很有好处,自己就经常用这个,觉得不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对呀,newone说的有道理,,,,PADS的这个问题一直是这样的,往往是通过O或者T来辅助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关于第二点,如果拉线时同一网络高亮显示,在小范围内应该可以,但放得比较大时就还是看不到的,不过还好这不是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