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问题

楼主(2009-03-12):
遇到个问题 问问大家
allegro在铺铜时候
gnd和power层都会用anti each线进行分割
我看到很多板子
anti each线会沿着板边的rout keeping 画个的圈
然后再在里面分割

想知道 如果不画这个外面的这个线
直接在里面画线分割可以吗?
会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直接画OUTLINE与ROUTE KEEPIN就可以了。

网友:
他需要你使用anti-each将你所有的铜皮分割成完成闭合的一个个区间,然后分别为各个区间附铜皮属性,如果你没外框,那你的铜皮的边界都不知道在哪儿,怎么给你的铜皮赋值呢?

楼主:
貌似 会默认把keep routing 当成边界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就不要画外框了?

网友:
最好是沿着板边画anti each,定义好line的宽度,以控制铜皮到板边的距离。
例如:power层和GND层的anti each宽度不同,更方便做到20H原则。

网友:
负片层不需要内缩时,可以不画。

网友:
手动铺铜可以不画   用那个Split Plane 就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