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ADS2007在线规则检测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用的pads2007设计一块ARM9的核心板,打开在线检测则不能布线,而关闭在线检测可以布线,但是无法检测,具体步骤如下:
在菜单Tools——options——Design(在弹出对话框中选Design标签)——On-line DRC区域选择Pevent error则不可布线,但是很多教材都是讲布线时应选这个,没办法只能选择off,关闭在线检测才能布线,然后在检查,很不方便
求教大侠,怎么样在打开在线检测的情况下布线?
谢谢!

网友:
你的规则设计有问题!所以不能用在线检测!把你的布线的规则间距改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您回复
我的布线间距设置为5mil,很小了,因为是FBGA封装的
刚才又试了,还是不行并且报错:
Point to be routed from is not connected to layer (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们,敬请指点!

网友:
你的布线层设定里面有TOP层吗?好像你的TOP层是禁止布线层哦!

网友:
我只知道这句英文的意思是“你所布线的点并未连接到Top层中”,我布的某个板子的螺钉孔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后来就没管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你提示了我,我给TOP层布了一个KeepOut区域,我把这个区域的含义理解错了,这个区域内是不可布线层,我错把它理解我区域外不可布线了,呵呵    在Protel DXP下是KeepOut外不可布线的!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