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C能否形成环路的疑问

楼主(2009-03-13):
如题,VCC是否能形成环路?如果形成了环路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张云飞版主,帮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
1.小的环路问题不大,大的环路,形成一个线圈,当附近有磁场,磁场的变化会在线圈上形成感应电动势。
2.假如电路工作频率比较高。环路会有发射信号的功能。影响其他设备。
以上为个人看法,未必正确。请楼主参考。

网友:
版主叫张云飞? 为啥不是翟云飞? 赵云飞? 你们认识?

网友:
好像会有干扰呢...要在GND加一滤波电容方可呢.

网友:
会形成不少噪声的
比如,如果VCC相接的器件的分布也近似环路,那么器件的去耦电容岂不是在P/G之间有个局部电容壁,也会随着di/dt而产生局部谐振的,所以最好不要这么做啦。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

楼主:
版主叫张云飞? 为啥不是翟云飞? 赵云飞? 你们认识?
引用 网友A:

版主个人主页上有

网友:
我是新手,看着上面的问题进来学习。

网友:
楼主的环路是不是指形成“c”字形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封闭的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