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电路下面要不要铺地覆铜?

楼主(2009-03-13):
有的资料写需要铺地,有的资料说不能铺地,到底如何处理才好?

网友:
如果你铺的是模拟地,应该没问题,在远端和数字地单点链接。不过现在器件那么密你能分开模拟地和数字地吗,建议还是采用统一地,就近接地的原则。

网友:
模拟部分可以统一铺地,但必顺要详细的查询IC PIN脚SPEC的分布。要不然就按版主说的一样。

网友(2014-08-16):
2楼的建议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