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混合电路中一点共地在什么地方处理?

楼主(2009-03-13):
在数字和模拟的混合电路中,采用一点共地,请问是在电源入口处一点共地还是在模拟和数字的分界点一点共地呢?

网友:
在模拟和数字的分界点接地,对于模拟数字同一的器件,留一条专用走线通道。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单电源供电,是采用"电源" -->"模拟"-->"数字",还是"电源" "-->"数字"-->"模拟?用哪种布局比较好呢?

网友:
应该是电源---》模拟-->数字布局。

网友(2009-07-23):
我怎么觉得是电源-》数字-》(串磁珠)-》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