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3与EE2007.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3-13):
现在碰到EE2007.3有问题,不好解决. 考虑是否用EE2007.2.

网友:
貌似2007.2和2007.3差不多,见过一个帖子说两个都有相同的bug,你打了补丁了吗,我打了ee2007.3的update7

网友:
具体是哪个问题?应该都可以避免的。两个版本都有问题,有些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注意的话。如果注意可以避免。

楼主:
问题就是在EE2007.2/EE2007.3中放置Fiducial 1MM/2MM后, PCB铺铜时, 会以Fiducial的1MM的PAD铺铜
而不是以2MM的开窗PAD铺铜, 这样就会造成Fiducial的开窗区域出顶层的铺铜.
不知道这样是否算是说明白了.

楼主:
貌似2007.2和2007.3差不多,见过一个帖子说两个都有相同的bug,你打了补丁了吗,我打了ee2007.3的update7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Update7补丁在哪下的?
你打补丁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