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孤铜后的孤铜显示

楼主(2009-03-13):
我在删除孤铜后,原孤铜处仍然有一个外框的形状显示,如何让删除掉的孤铜完全无显示呢?见下图,谢谢!

网友:
Setup---Drawing Options---Status---点击Update to Smooth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

楼主:
smooth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也不能说正常不正常,反正可以设成无外框的形式。
我之前设计的板子上删除孤铜就不会留下外框,上面图是我同事的板子,他的就会留有外框,对比了两个板子的设置,实在没发现什么不同。

楼主:
主要设置的地方不就是在SETUP-->USER PREFERENCES-->SHAPE中进行的吗?

楼主:
下面是我设计的板子无孤铜外框的示意:
1)没有删除孤铜以前:

2)删除孤铜后:

网友:
铜箔改静态就不会了

楼主:
虽然变成静态可以使外框消失,但是不改变状态应该也可以实现。而且改成静态后再改回动态又出现了很多其他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
此外框非彼外框

动态铜一般还是整块铜的,避开的地方并不是孤铜的外框  ,删除留下的也是外面整块动态铜的边框
相当于你挖开了 留下的框并不是挖开那孤铜的, 而是留下来的铜的内部外框那样 ,
静态铜避开却是分开独立的铜了 删了就是删了和其他不连的铜也没什么关系了
你把你删了孤铜的动态铜拿起来移动下就能看到框一起动了

网友:
执行shape -> manual void -> delete ,然后选中要删除VOID的SHAPE,右键选择Delete all voids就可以了。

楼主:
执行shape -> manual void -> delete ,然后选中要删除VOID的SHAPE,右键选择Delete all voids就可以了。
是不行的,又把孤铜添满了。

网友:
在颜色显示中将Boundary关掉,是否为想要的效果?

网友:
感觉应该是颜色显示中Boundary层的东西,可以将Boundary层关掉不显示。

楼主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