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如何打印PCB元件的丝印图?

楼主(2009-03-13):
pads2007如何在PCB中全局显示元件参数?如何打印PCB元件的丝印图纸?

网友:
cam里设置adobe 打印机就行了吧

网友:
首先你要在ATTRIBUTION中把所有的元器件值都ASSIGN上去,然后在出GERBER的时候加ASSEMBLY这一层,最后选择OUTPUT DEVICE为打印机,选择ATTRIBUTION在ASSEMBLY这一层,就可以打印了!

楼主:
多谢指教,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