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做单面板,在画PCB板时,底层的代表颜色是蓝色,把插件放顶层,把SMD元件放在底层,SMD的焊盘也变成蓝色,因为在底层画的铜摸线和填充的颜色都是蓝色的,所以在SMD的焊盘上放填充时,就看不见SMD焊盘的大小了,该怎么办啊?希望知道的朋友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做单面板,在画PCB板时,底层的代表颜色是蓝色,把插件放顶层,把SMD元件放在底层,SMD的焊盘也变成蓝色,因为在底层画的铜摸线和填充的颜色都是蓝色的,所以在SMD的焊盘上放填充时,就看不见SMD焊盘的大小了,该怎么 ...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在SMD焊盘上放一块矩形填充那不就看不到SMD焊盘的大小了吗?

网友:
你可以分层查看!这些都是默认的不用去太在意

网友:
你可以设置一下只显示哪几层的。

网友:
分层看是最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分层看啊?麻烦你说的详细点哦,谢谢!

网友:
按SHIFT +S键就可以进行单层模式查看了。

网友:
打开阻焊,透明显示。

网友:
添加阻焊层!bottom solder

网友:
Ctrl+D 在显示/隐藏属性对话框中把其他的都点选隐藏,就剩焊盘就可以看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