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线宽不连续

楼主(2009-03-13):
为什么我看到有很多BGA的板子,很多都是DDR的线,包括数据和信号线,在BGA附近的走线比较细,从BGA出来后又加粗了呢,这样不就造成不连续,那么岂不是阻抗不连续了 ,如果是因为BGA附近空间不够,那干嘛不全用细线,难道是细线传信号容易出问题,菜鸟疑问!请老手指教一下。

网友:
全部使用细线条,工艺制造上合格率会降低,另外阻线衰减也大些,也有可能不能获得目标阻值。局部阻抗不匹配由于线路长度和波长相比很短,影响很小。

楼主:
全部使用细线条,工艺制造上合格率会降低,另外阻线衰减也大些,也有可能不能获得目标阻值。局部阻抗不匹配由于线路长度和波长相比很短,影响很小。
引用 网友A:

谢谢,管对不对,觉得有点理!

网友:
理论上当然是要保持线宽一致
但由于BGA附件空间所限,对于线宽要求比较苛刻。
可虑到走线的过电流能力,在空间和串扰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考虑增加线宽。
4mil和5mil的线相比,阻抗变化并不会很大。而且从工艺上说,10%的阻抗误差都允许的(也就是说,你的设计阻抗50ohm,要求板厂控制阻抗,实际板子测试55ohm的阻抗也算是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