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视频信号中的50HZ的干扰条纹?

楼主(2009-03-13):
如题,在视频系统中,单独一台接入正常,但是当几台同时接入,且共用一个电源的时候,视频信号就会出现一些慢慢向下滚动的条纹。
如果单独给每一个相机单独供电的话就不存在问题,这个问题搞了很久了,没有搞定,所以到这来让大伙给我出出主意。先谢过了.

网友:
首先申明,我没做过你说的那个,但是通常来说,50Hz的传播路径是通过电源和地。 在电源通路和信号通路上加带阻或者高通滤波器能够解决问题。  假如你的处理是数字的,数字滤波也有可能可以解决。  之所以说的如此不确定,是因为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建议你分别试验一下。以便确定问题的来源而不是现象。

网友:
负载驱动能力: 一般的电源参数是  100~240V    50/60Hz      ?A
                     如果你的驱动能力不够,自然会出现波浪条纹,从电源入手吧

楼主:
根据2楼的建议,我分析了一下干扰的大概传播路径。
在网上也查了一下,有些解决的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方法三:

至于方法一,因为是同一下电源,且在视频终端上的地线接在一起的,所以感觉没法一端接地。
另试了一下方法三:改善的效果是比较明显,但是偶尔还是会发现一些条纹。请大家帮忙继续分析下。

楼主:
大家能帮下我吗?
事情有点急...

网友(2015-06-04):
引用 楼主:
根据2楼的建议,我分析了一下干扰的大概传播路径。
在网上也查了一下,有些解决的方法。
方法一:

楼主,你的方法三是什么呢?目前看不到图片了。最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算是共模干扰吗?

网友:
这个玩意好像叫50hz共频干扰,什么的,好像有的摄像机软件里面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