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这是为啥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碰到过,你没有说明你用的软件?怎么回答你!

楼主:
protel99se,做第二所显示的(1楼)

网友:
这是因为楼主开了显示Special String这个功能,才会显示这样的。
这个好像不影响出Gerber中显示钻孔数据的。

网友:
这个是出Drill Drawing的时候放置了String属性里面的“.legend”字符串而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产生Drill Drawing过孔表格的字符串。如果将PCB里面的Convert Special String关闭的话,你看到的将是“.legend”字符串!

就是这个!

网友: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