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怎么新建内电层

楼主(2009-03-13):
我看的是protel99书  上面有  Design--Internal Planes新建内电层,可99se就没了,只有 split plane ,可没有新建内电层哪来的分割呀,求教高手指导

网友:
见图
   要是没有图1中的选项,那么你就再rule里面找!

网友(2009-04-30):
你用的软件内容不全,往往是汉化的原因,网上找一份全的就可以

网友(2009-08-13):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