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有封装不能装载进去怎么办

楼主(2009-03-13):
症状:有封装库,网表装载正常,但是元件拖不到工作区去……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路径对不对,包括PAD路径,再不行看看Device里面PIN脚数量和零件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自己做的库吗?看看是不是离原点太远?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路径!!先设置路径看下!!

网友:
可能原理图管脚和封装不对应也导不过,我曾经就遇到过。特别有些隐藏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