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Allegro里铺了铜后再修改线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09-03-14):
allegro里铺了铜后再修改线有什么好的方法,在铺了铜后再调线时就会出现DRC并阻止了,不知高手们都是怎样做的

网友:
可以将
shape 改动态吧

楼主:
改成动态也只能重新走线,并且跑起来还比较困难,用修线的命令还是不行,我现在只能是将Shape删除再走,走完之后再重新铺起来,我觉得这样很不好用,优化起来很吃力啊.高手们都是怎样做的呢!

网友:
先关掉在线drc,关掉动态铜皮,重新走线,走好后,
再恢复打开那两个命令,动态铜皮自动避让很方便,试试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讲的关掉动态铜皮,是选的no_shape_fill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