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画线有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9-03-14):
用AD6.9画线时,想在线条上加一条比线条细的线不上阻焊,使线条通过的电流增大,请问用什么层画这个不上阻焊的线条,怎么画?因为画线时打开线条属性只能选择顶层和底层而不能选择别的层,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你在阻焊层上画一条线就是了,因为阻焊层是负层,就是你画在上面的就没有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