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页连接器和I/O端口的区别?

楼主(2009-03-15):
如题,在orcad中分页连接器和I/O端口有什么区别呢,我感觉他们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请哪位知道的朋友说说他们的区别,应该怎么用。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正在为此问题困惑呢,顶起来

网友:
你是不是指Offpage 和 Hierarchical Port的区别?offpage用在同一层不同页之间的连接,出不了层,Hierarchical Port用于层与层之间的连接,如果你用平铺式作图,就不需要Hierarchical Port,Hierarchical Port只在层次式设计中才有用到。

网友:
谢谢楼上的正解,学习了

网友:
呵呵,不错,正和我意

网友:
    平铺式的,放分页码就好了,容易修改.

楼主:
    呵呵,其实感觉他们的作用都一样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一个是分层了一个是分页了,都是为了解决图太大一张纸画不下的问题。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在做某个元器件时只用分层连接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层次连接器和分页连接器,而我想知道的是I/O端口连接器和分页连接器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分页连接器与I/O端口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不太清楚你问的什么意思,一般的连接符就是port和offpage

网友(2009-04-21):
    我也不太懂说的意思

网友:
    也为这个问题有些迷糊,不过3楼解释得似乎比较明白了。回去试试看。

网友:
    回去试试看

网友(2013-04-11):
楼主,所指应该是off-page connector和hierarchical port的区别。

    根据Orcad capture的help的理解如下:

1.分页符off-page connector:在相同的原理图文件夹(schemtic folder)中,它可以跨越不同的页(page),跟相同名称的off-page connector起连接作用。不同的原理图文件夹中的不同页,不能起连接作用。(这是横向连接属性)。

    2.层次端口hierarchical port:除了具有与分页符具有相同的横向连接属性外,它还有纵向连接属性。其纵向连接属性是指层次块hierarchical block附带的原理图夹schFB(就是指层次块创建的原理图文件夹schFB,和层次块所在原理图page1(属于原理图文件夹schFA)分属在不同的原理图文件夹中)中的层次端口hierarchical port与层次块hierarchical block中对应的层次管脚hierarchical pin(把层次块看作是一个元件的话,那么层次管脚就是元件的管脚)起连接作用。所以,hierarchical port跨越了schFA和schFB两个不同的原理图文件夹与hierarchical pin起连接作用。

补偿说明1:同一原理图文件夹内不同页中,相同名称的off-page connector之间,相同名称的hierarchical port之间,相同名称的off-connector与相同名称的hierarchical port之间,这三种方式都能起连接作用。(原文:Note:  Hierarchical ports also connect schematic pages laterally--they are connected by name to off-page connectors and hierarchical ports within the same schematic folder. )

    补偿说明2:同一原理图页(page)中,电路网络通过相同网络名(name),相同网络别名(alias),同名的层次端口(hierarchical port)的连线和同名的分页符(off-page connector)的连线连接起来。(原文:Remember that nets of a schematic page are electrically connected by name, by alias, or by connection to a named hierarchical port or off-page conne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