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AD6.9画的PCB图如何导出

楼主(2009-03-16):
如果不导出文件有20多M,压缩后也不行,99SE和99有个功能可以把一个很大的文件导出后变得很小,AD6.9应该也有这个功能吧,但不知怎么用,要不20多M甚至更大的文件怎么往线路板厂家发啊,谢谢。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教材把!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不过你的回答一看就高人。

网友:
工程压缩是这个,不知道你要的是不是这个功能。。
要不只能单独压缩PCB文件了。

楼主:
这个可能行,俺试试,谢谢。

网友:
20多M,应该不会这么大吧。除非你铺了很多的铜。或者你使用了某些字体。
看看PCB设置中的True Type Fonts一栏,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这一项不要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