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滤波

楼主(2009-03-16):
在看一个开发板原理图时一直对电源的滤波电容的选取不清楚。例如附件中的的VDD_ARM的管脚个数是7,而他所对应的电容却是第二个张图片所示。对于高速电路中电容的个数、大小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原则?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每个电源管脚对应一组电容。这组电容一般情况下之包含一个0.1uf的电容,严格一点的话应该还包括一个0.01uf的电容。然后整个芯片再加一个10uf的电容。